求教:ATV-58变频器故障问题?

楼主(2003-08-13):
ATV-58变频器上电就显示(OHF)故障(变频器过热),把热敏电阻短接后复位或重新上电都不能把故障解决?

网友A:
ATV-58变频器故障,换机!!!!!!!!!

楼主:
修不了了吗?

网友B:
TE的此种变频坏一般都是CPU板有问题,如果能找到好的板就可修复,如果找不到只好作废!

网友C:
可以尝试的去修啊,我公司有能力修,可以的话跟我联系,013586448252!金!

网友D(2005-07-29):
先检查3号传动菜单里的相关参数是否和电机上的铭牌直一样,然后看里面的CLI参数时候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如不能解决的话,就把3号菜单里的SFt改为LF,把SFr改为2KHZ,如还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E:
ATV58的温敏电阻不是温敏开关。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定的电阻。不能短接的。按你 所说的情况看,是硬件有问题。不是什么参数,更不 是什么CPU板有问题。问题在电源板上。 我是施耐德的授权服务商,施耐德变频器修复达100%。 电话:027-59810776

网友F:
ATV66 132KW 的驱动板和显示板有吗?

网友G(2012-03-21):
就是电源问题。刚弄好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