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E70变频器通电显示o008和A017。

楼主(2003-08-13):
6se70书本型变频器,开机显示o008和A017,为开机封锁和-X9:5,6开,查原因R550控制字1位1为0,查P555,P556,P557为1,急请教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A:
-X9:5,6端子封接就可以了吗。有没有连接编码器啊。有的话可能是编码器接线错误,开关量输出短路。

网友B(2009-05-23):
我也遇到过相同情况,当时变频器打了快熔和硅,更换完毕后也报了相同的故障,查手册也是这么说的,但是-X9:5,6一直都没有接线,最后更换了脉冲触发板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