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工控机,哪个牌子好!

楼主(2003-08-13):
各位老大,小弟最近要购批工控机,请问那个牌子的机器好呢?

网友A:
都容易出问题,稳定性和兼容机差不多 如果不插采集卡,不如买个DELL的服务器,工作站也可以,稳定多了

网友B:
不妨试试LEO大众的,大众的服务蛮不错的,我公司目前在成都使用大众的产品,感觉还不错.至少大众让我 觉得他们在努力做,不像研华\研祥那样,不热情,冷漠的

网友C(2004-03-31):
华北科技,PIV PIII CPU长卡质量好,价格好,www.anovo.com.cn 范先生021.54262222.212

网友D:
你应该自已多试用,然后再选择,我感觉都差不了多少,没有一种让我放心的

网友:
都说得有理,

网友E:
我个人推荐Pro-face,象通用,TOYOTA,一些大型的汽车企业都是使用Pro-face的工控机的,稳定性有保证,就是价格比一般国产或是台湾产的要贵。

网友F(2006-01-10):
我公司用华北科技的,华北科技的性价比挺不错,研祥/研华价格太高,服务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