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AnA通讯

楼主(2003-08-13):
各位大哥: 我现在在调试三菱AnA与上层组态软件WebAccess的以太网通讯。PLC是三菱A2A,以太网连接。请问“PC CPU number”和“Station number”怎么设定?或者哪位好心的大哥发个三菱AnA 的使用手册给我。谢谢!邮箱:JJ@BroadWin.com.cn

网友A(2003-07-05):
用A1SJ71-B2/B5-S3以太网接口模块,买了就有说明书

网友B:
如果是单台PLC PC NUMBER =0 STATION NUMBER = 255

网友C:
你的问题没这麽简单解决的吧 ?? A 系列在以太网路的使用上,不止要PC CPU number”和“Station number”, 还有IP Address 、开埠程式的设定,另外还有指令码、控制元件的位置。 说句心头的话,你真的需要找一个技衔比较强的公司帮你,不是几个字说的完的。 若真的需要说明书,我这有英文版的,能寄给你,不过要等7/8日,今天时间不太够!

网友D(2003-08-13):
各位兄长:小弟需要ANA的通讯协议,不知能提供,小弟在此表示感谢! leesn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