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升高如何解决?

楼主(2003-08-13):
水泵,93KW电机,变频时温升明显比工频时高,现在载波频率是3KHZ,普传PI2000变频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2003-07-08):
电机电流如何?变频离电机距离是否超过规定距离?

网友B:
换变频器

楼主:
输出电流167A左右,变频器离电机有6米左右距离,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C:
降低输出电压

楼主:
怎么降低?

网友D:
把载波频率提高一点试试。

网友E:
换变频电机

网友F:
两点建议: 1。首先考虑变频时温升是否在电机准许温升的范围之内。 2。然后考虑变频工作的连续性。

网友G:
变频运行时是否频率在工频以下?(这点很重要!)如果长时间工作在低频,电机的轴输出转速是低于工频的,换句话说,电机自带的轴风扇的转速(关系到风速和风量)也低于设计时的技术参数。如果可能,电机的冷却风扇使用外带的风扇—见过变频专用电机吗? 如果不清楚:maoren-810617@163.com

网友H:
普通电机在工频左右运行时不会有问题。 1、考虑用变频电机 2、如果长期在低速下运行,是否电机与负荷不匹配,用其他功率的电机替代

楼主:
电机基本上都是在40HZ以上运行的。

网友E:
引用:电机基本上都是在40HZ以上运行的。 变频时温升明显比工频时高。 据此,同意fzpxp的看法,换变频器试试!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机风叶,是否可以换大。

网友I:
单独加一个冷却风扇就好了啊

网友E:
工频电机用变频器驱动是有温度高的问题,一般高出5度是正常的,如太热,应考虑电机的问题。

网友E:
极可能是变频器IGBT模块损坏.造成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建议监测三相输出电压.

网友J:
对与水泵负载,频率越低,电机实际出力越小,不是电机的问题,可能是变频器谐波过大或电压不对,三相电流不平,也会引起电机温度升高。

网友K(2003-08-09):
我们一台西门子电机,修理后,用变频器带,在慢速情况下,运行十秒就过流跳停,请问怎么办

网友J:
1、修理后的电机漏抗改变,应重新设置变频器。 2、重绕绕组错。 3、运行参数不对,造成过流。

网友L:
变频器额定频率设定参数是否与电机额定频率相同?如果不同,电机温升会急剧升高。

网友E:
给电机加一个冷却风扇或改用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