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到232口的转换

楼主(2003-08-13):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是一个Lonworks的初学者,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我如果想开发一个简单的Lonworks应用系统,如进行Lon到232口的转换,那么,应该从哪里做起,除了看Lonworks的标准、神经元芯片资料和232资料外,还要看那些资料?还有,数据是怎么实现两个接口之间传输的?遵循哪些协议?哪里有相关资料? 多谢。

网友A:
带232接口的lonworks节点。 硬件设计方面:可以使用16c55X、max3110。。。 可以使用NeuronChip自带的232口, 不过bps比较低,数据格式单一。 软件设计方面:协议比较多,你到底想做什么协议的转换? 还是先用pc来做调试后,指定接口设备范围才好调试。 国内这种产品实在是太多了。www.sipai.com;www.loncontrol.com www. ulink.com.cn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些教材或者技术开发、设计资料。如华东理工大学凌志浩教授主编的《从神经元芯片到控制网络》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