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用过小功率的反射光电开关

楼主(2003-08-13):
今日,我买了一些2圆一个的反射式光电开关,在实验中发现如果在输出端不加放大器,仅用一个上拉电阻,检验的效果十分的不明显,大概只有0.08伏的变化,而这时的工作电压已经300mA,这样工作一会儿元件就已经烧了,于是想加放大电路,但有同事认为是元件的质量差, 请问:谁知道小功率的反射式光电开关的工作电路的结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2元的光电开关?什么牌子啊,这么便宜!我是德国sick光电开关公司的,我们的光电开关质量一流,小功率的也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价格嘛,280元左右!有意可联系我或发e_mail!!!!!!!!

网友B:
哈哈,你买的是反射式光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