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像测量控制方案

楼主(2003-08-13):
兄弟手里一个项目,利用CCD采集图像,自动引导前进方向,地面放有样线,采集地面图像并处理后,控制设备沿着既定路线前进(直线或者园,R>500m) 由于刚刚接触图像处理,有问题请教高手: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摄像机,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如何选择图像采集卡?好像不同的产品价格差别很大 系统工作量有多大,大概成本多少?可行性有多大? 本人以前做过数字视频处理,好像直接把摄像头连接到视频卡上,采集由软件实现,不过速度很慢 如果用于实时控制,肯定不行,希望有经验的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地面放有样线’,可以用光电开关检测调整转向

网友B:
我也正好有个项目,比较倾向与CCD检测棉花中的异物,原理相同,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C:
松下电工有专门的图形检测装置,请访问www.elevan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