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请教!

楼主(2003-08-13):
各位组态王的行家,小弟是刚接触它没多久,现在能不能请高手分析总结几点使用组态王的基本思路和基本的技巧,好让新手一上路就能走上正路,做出的东西虽然不具大家风范,但是也能露出高手指点过的痕迹!谢谢,恳请大伙集思广益,都来总结几点吧!相信这是新手的福音,高手流芳千古的一件事!

网友A:
命令语言的使用位置要巧妙合理

网友B:
如果要提高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haer您好,请问您所说的位置怎么安排才是巧妙合理呢?能否举个例子呢?谢谢!

网友A:
事件命令语言、数据改变命令语言、应用程序命令语言各自用途不同 比如每小时做报表,就可以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的$时 每3个小时做报表,就用时间命令语言的发生时

网友C:
我也是刚接触组态王 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 计算机rs232 与 欧母龙的cj1m 连接的时候 那个寄存器类型到哪去看呀?请详细解释一下好吗? 谢谢

网友B:
建议先参考软件的在线帮助中驱动帮助,里面有详细地说明。

网友D:
前辈们好,我也是使用组态软件的新手,而且我以前也不是学自动化专业的,我想请问前辈们,现在有没有自动化之类的报纸或者杂志,我想多学习学习。谢谢前辈们指路!!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