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LNS中的网络接口和网络的疑问

楼主(2003-08-14):
我不太清楚LNS中的网络接口的概念。我现在在机子上装了一块PCLTA-10网卡,用LNS ADK中的例子建立了3个网络build1、build2、build3,可是当启动LNS Server,选择网络与接口(Lon1和Pcnss1)时,现在只能打开build1+lon1的组合选择,其他组合的都不行!告诉我或是正在用,或是失败! 我不知道LNS中网络与网络接口的对应关系,以及装一块网卡,只能有一个网络接口?那为什么又会有Lon1和pcnss1两个选择?控制面板中的LonWorks NI/add device,实干什么用的?安装完卡后,需要配置它吗? 谢谢了!

网友A:
ECHELON公司LNS兼容网络接口卡目前包括:PCLTA-10/PCLTA-20/PCC-10/i.LON10,100,1000等。PCNSS不兼容,早期产品,应该是你们原来NB1.5用的。LNS Server应用支持在一个网络接口,打开多个LNS数据库。

楼主:
我在这个机子上就没装过PCNSS卡,不过我在控制面板中把PCNSS1删了, 但是现在启动LNS Server时候,只能打开Build网络,别的网络打不开,提示接口正在被使用,可是LNS Server应用不是支持在一个网络接口,打开多个LNS数据库吗?我的怎么不行呢?

网友A:
控制面板中的LonWorks NI/add device 驱动程序配置是NB1.5的。

网友A:
Echelon公司LNS 兼容的接口在控制面板配置包括如下: PCLTA-10/20/PCC-10 PLUG&PLAY NSI LonWorks interface:i.LON 10\100 RNI LonWorks/IP Channel: i.LON 1000 VNI LonWorks NI/ADD DEVICE 不是LNS接口。 如果你用DH XLON LNS兼容接口,在控制面板也有相应的图标。

楼主:
那就对了,我现在不管LonWorks NI,只考虑PCLTA-10/20/PCC-10 PLUG&PLAY NSI,总行了吧,我现在只安了一块网卡,那怎么我只能打开一个网络呢? 不是说:“LNS Server应用支持在一个网络接口,打开多个LNS数据库” 吗? 疑惑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