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楼主(2003-08-14):
据我所知,现在DCS已经在大多数电厂使用,总的情况看上去也不错,操作我员少,维护量少,但真正的自动控制投用率超过80%电厂比较少,其实只是形式变了一下,还是在远操手动控制,为什么呢?想请大家多多发表自已在实际应用中的看法和建议。

网友:
关键还是人,其次是受控设备,

网友A:
我保留我的看法。 我公司,送风自动是投不上,原因是风量测量不稳定--灰尘多,经常把测量管路堵了,引起炉膛负压控制有问题。 但其它的自动控制回路基本上是投用正常的--否则,我不被运行人员骂死了,奖金也要被扣了。 自动回路的投入率,是热控的考核指标,我们很小心的。 80%的投入率,一般没有问题的。 ----最主要的,是设备问题!!! ----控制是好的,但执行设备有问题,再狠的伙计,也没有办法!!!

网友B:
谈一下我的看法,做过一些项目有电厂有化工厂,目前的一些改造项目只是简单的把老的控制系统[就是二次以表进行改造],往往没有队一次仪表进行彻底的改造[可能是投资过大],结果导致一个先进的大脑配合一个并不灵活的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