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的长时间指令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3-08-14):
各位高手: 我现在在omron cpm2a PLC的编程中要用长时间指令timl,在计时到(比如1小时)时,去触发一个中间继电器,但不知怎么用,在cj1中我倒会,可在cpm2a中不一样,请大家帮忙,最好能举个例子!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用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组合使用, ld xxxx(定时启动信号 tim 00 #60(一分钟) ld tim00 ld xxxy(复位信号) cnt 01 # 60(为一小时) ld cnt 01 out xxxz(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