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分析仪器到计算机?

楼主(2003-08-14):
现有一个老式的分析仪器,采集的数据只能通过并口的打印机输入,请问可以通过编程,直接用计算机从分析仪器的并口中读出数据吗?

网友A:
应该可以, 但您得知道它的通信协议才行. 另外得注意的是, 您要对 LPT1 device 作 Read/Write? 还是对 LPT1 I/O port 作 _inp, _outp ? 若想直接 I/O, 在 DOS/9x/ME 下是 OK 的, 但在 NT/2K/XP.. 之後是不予许的.

楼主:
谢谢 ,请问我怎么能知道仪器的协议啊。仪器是小野的内燃机分析仪。

网友A:
找原厂家问! 常见是丢个 command 给仪器, 再由仪器回应数据. 若您不知 command, 那就没得玩了! 弄清楚游戏规则先, 才能 go 下去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