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与计算机的通讯错误代码

楼主(2003-08-14):
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用FX2N与计算机通讯,通信错误的时候返回一串错代码如:00FF02,00FF06,00FF07,最后两位是错误代码,但不知道具体表示什么意思,想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FX通信手册上有!

网友B:
FX通信手册要宁购!这就是鬼子的做法

网友A:
通讯手册需购买!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asdl105@163.com

网友C:
前两位00表示站号; 中间两位FF表示pc号,FX2N系列都是FF; 最后两位是错误代码:02是和错误,06是字符区错误(字符区没有正确定义或者指令命令不可用),07是字符错误(待写入的元件的数据包含一个不是16进制代码的ASCII字符)

网友A:
请问wind_yj: A1SJ71UC24-R4 用作RS485方式通信时,不知该模块上哪两个接线端与485的确A, B线相连?急用! 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