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机通信应答问题

楼主(2003-08-14):
采用主机问从机答的思想,实现时使用VC++的CMSComm,遇到的问题是,主机接收是正常的,但主机发送有问题,就是主机问的时候发送的应是地址帧(即单片机的模式2和3的格式),本人对串口编程比较陌生,那位知道VC++的CMSComm如何设置发送数据时的参数,使得发送的格式是模式2和3的帧格式. 谢谢!!

网友A(2003-07-15):
What is the Mode-2 and Mode-3 ?

楼主:
谢谢GaryLin的回复 mode-2和 mode-3是80c51多机通信使用的通信格式.由串行口控制器SCON的SM0和SM1的状态来选择的4种模式中的2个. 思想是这样的,主机想从从机接受一个数据给时,主机先送出一个地址字节,以辨认目标从机,从机只接受地址帧,地址帧字节和数据帧字节是使用模式2和模式3的第九位来区别的.地址位时为1,数据位时为0.就是主机发送的必须是从机所能识别的地址帧格式.我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VC++的CMSComm来发送地址帧字节.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明白.

网友A:
试试看, 在 VC 中将 parity check 设为 mark.

楼主:
谢谢Garylin 请问parity check在哪儿设置,是NSCOMM的一个属性吗?可是我没有找到.

网友A: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comm98/html/vbprosettings_comm.asp

楼主:
谢谢Garylin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2003-08-14):
多机通讯,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可否告诉我如何解决的?多谢了!!!

网友C(2004-05-20):
请问多机通信兄,你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校验位是如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