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急救:台达变频报CF3

楼主(2003-08-14):
急救:台达变频原本无显示,但修好开关电源后会报CF3是什么故障??到底那里坏了?? 谢谢!!!!!!

网友A(2003-06-20):
电流检测器电压对吗?拆掉电流传感器行不?

网友B:
看看电源板驱动电路

网友C:
怎么广州通达修变频器动不动就要换板子,是不是只会这样? 你们还会不会其它的修法? 由此可见,广州通达也只是换换板子的水平!可悲呀.............

网友D:
维修变频器本来就如此!主板坏我们是不建议维修!!!

网友D:
修好也不耐用!!最后也是换板!!

网友D:
是厂家修的!!各厂家也承认不太好修!!

网友E: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F:
该机已修复

网友E(2003-07-20):
怎么修复的/哪里坏。

网友G:
朋友∶cf3是变频器内部线路异常,检查输入电源电在压,正常后重新开机ok

网友E:
whzcj;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

网友H:
水平不行?

网友I:
我已修复几台,但都不是WHJCJ所说的那样.

网友G:
要详细介绍请打电话027-85712619周

网友J:
晓琴同志:你可以试着Current sensor 上找到Hallic的四个PIN脚,试着润焊一下,看有无效果.温度要限制在350正负20,时间2~3秒.

网友K:
不知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 cf3是硬件侦测保护的一个异常代码,japmy老兄说的对首先确认current sensor是不是有异常及后机的运算放大电路,如果没有问题再查控制板上的s1,s2,s3(s1+s2),isum的电压是否正常还有deay time补偿电路电压是否在2.5v请告知机种确认详细对策!可回mail

网友L(2009-02-20):
春发兄: 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网友M:
主板坏了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N:
一般都是霍尔的问题,我有

网友O(2010-05-01):
各位大哥好:我有一台台达1.5KW变频器,送电就显CF3,要坏之前有时出现CF3,但多送几次就OK了,一个星期后就再也不行了,想请大哥们指导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O:
型号是VFD-M三湘电源的。

网友P(2010-11-26):
我这台1.5kw的也是,送电就报cf3,咋整啊

网友P:
也是vfd-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