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消防车流量的控制

楼主(2003-08-14):
大家好! 我们单位是生产消防车,现要进行3C认证。有一个问题? 消防车打出的水柱的流量,泵的水压——要用计算机测出并在显示器上显示数据 请问这套计算机控制系统如何设计?需采购那些设备?数据如何采集? 谢谢!

网友A:
答复:求助:消防车流量的控制 请和我们联系: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0451-6292321 88585115 great@greatelec.com

网友B:
www.kem-kueppers.com.cn

网友C:
可以采用电磁流量计计量水的流量,压力变送器测量压力,然后通过显示仪表的通讯接口485、232直接连到计算机数据采集卡,计算机需要一套数据采集软件即可,我公司可协助整个控制系统成套、安装、调试(并可根据用户需求对采集软件进行特定要求编程,具有自动采集、手动采集、报表输出等功能)

网友D:
哈哈~哪有这么麻烦 华工早在前年都已经开发研制出 温度.压力.流量综合测试仪 若想知详细资料 打 027-87868150 找 刘工

网友E:
很成熟的技术~~~ 日新流量的SBL-数显智能靶式流量计本身就带有压力、流量、温度检测! 只要以上把数据通过RS485或RS232协议传输给数据采集卡就可以~~~~~~~~~~~ 相信价格和性能是以上两个方案不能比的 有兴趣请致电0595-2488448 倪

网友F:
电磁流量计测量流量,压力变送器测量压力,找一台带232(or485)接口的仪表,计算机装上软件想做什么都可以!!

网友E:
电磁流量计装在车上是不能符合以上使用要求,成本相对也很高再加个好点的压力变送器,价格可能是天价!

网友F:
电磁流量计压损小,对直管段要求较低,安装尺寸也小,最重要的是没有可动部件,可靠性较高,如果要降低造价可以用简易型涡街流量计。压力变送器如果觉得价格高的话可以选用价格低的普通型国产,才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