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罗斯蒙特RFT9739变送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3-08-14):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想把罗斯蒙特质量流量计的流量、温度、密度等数据通过RFT9739变送器的RS485通讯端口传输到工控机,并利用INTOUCH5.6组态软件进行实时监视。由于本人手头没有相关资料,以上方案不知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在变送器及工控机中应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方案可行,我用笔记本和9739通讯,使用的是罗斯蒙特的软件,做过通讯试验。也用在工业应用中,我的是与别人合作开发的,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银子。使用具体格式你可以与罗斯蒙特联系。我们也可以有偿转让该技术。

网友B(2004-03-16):
就知道钱钱钱!!!!!!丢不丢人!!!!!

网友C(2006-09-12):
为什么不用HART通讯?采用现场总线的方式,利用HART通讯同样可以得到以上的测量结果。

网友D:
可以,比较普遍的方案!!!!可用wincc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