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如何实现高速采集

楼主(2003-08-14):
组态软件如何实现高速采集,如100kHz,国内有没有能实现高速采集的组态软件。

网友A(2003-06-04):
组态王是55ms!

网友B:
没有!! 组态软件根本不适合这种场合!! 可用VC自己编写程序!!!

网友C:
组态王可以订作驱动,把数据存到数据库里,事后再处理

网友D:
需要自己编写驱动还是做的到的,或者就用LABVIEW好了

网友E:
用VC自己编

网友F:
这种应结合硬件来作. 如作一个脉冲计数的卡(实时操作系统)+普通组态软件来作更合适. 10ms 至少在WINDOWS平台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G:
这需要专用系统,windows最少要10ms,采集卡送上取得数是要带时标的????

网友D:
自己编要简单多,deng_lp不知道你对驱动程序开发知道多少

网友H:
组态软件的强项是人机交互及系统管理维护。 如果要实现高速采集采集则需要专用的硬件或系统。 可以通过分时的数据采集和数据通讯机制。 采用高速采集设备时间数据采集, 利用组态软件实现事后的分析处理。 另,高速采集一般多为非连续性制等。

网友I:
你要干吗?做OEM吗?

网友F:
TO: jeff 驱动只写过NT(SYS)下的双端口RAM的访问!

网友J(2003-08-12):
组态王可以的,驱动要订做,我去年给客户做了个1ms定时读PCI采集卡的驱动(没用中断),使用很久了,当然还可以更高(不过要用到CPU计时),Windows平台要做这么快的都要独立处理,国外组态一样的,因为核心如此。

网友K:
您给那里客户作的? 是持续采集吗?

网友J:
就是YaZhuJi,知道我是谁了吧,呵呵,我们好象没见过面啊

网友L:
用组太软件即使放在数据库里达到10MS也是比较勉强的,长时间采集更是不行

网友M:
是100khz啊,不是10ms,是10us,为何要这么高,有何实际意义,在何场合用.

网友F:
听说ADLINK有一样采集卡可实现 60M的采集速率。 http://www.adlinktech.com

网友K:
这样高的速度一般都有硬件处理,并且有一个较大的数据缓存区,且是非连续性的采集。 怎么看怎么向在作虚拟仪器。

网友N:
楼上的说法我赞同,一般高速采集有缓冲区ram 你通过程序把缓冲区的数据读上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