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ts23946,你好!

楼主(2003-08-14):
现在目前的情况是我在模拟仿真,并没有真正的plc,我只是想实现怎么样通过VBA来实现 它的控制,因为本人也是初学者,望请教。 fix32.fix.ai.a_cv="off",那也是不太好,fix32.fix.ai.f_cv=false也不好,望jamesliu 能够指点!

网友A:
怎样通过脚本程序来实现: 比方说点击启动按钮,电机来带动加油罐,是油液上升,此时,我的加油罐设置了 AI,即模拟量输入,其数据源为:fix32.fix.AI.f_cv,AI的I/O地址为RA,这个时候,怎么样通过点击停止按钮,来实现液面静止不动,即通过怎样的脚本程序来实现,望大家相互切磋!谢谢 *************************************** 你只是想做一个演示界面? 是吧。 你需要建立一个数字量输出DO,QQ驱动器选择SIM I/O 地址输入0.0 和一个AI,AA驱动器选择SIM I/O 地址输入0.1 当QQ=1时让AA=AA+1 好了,用AA去填充就可以了。

网友B:
WriteValue "off", "fix32.fix.ao.a_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