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能否直接与变频器直接通讯和实现控制功能

楼主(2003-08-15):
请问人机界面能否直接与变频器直接通讯和实现控制功能,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4-30):
可以呀,例如西门子的WINCC,

网友B:
pro-face的2000系列可以实现。

网友C:
昆仑TPC 看看www.mcgs.com

网友D:
试试FUJI 的吧,很方便的。

网友E:
我正急需用触摸屏实现对变频器控制的方案,请发资料。

网友F:
如有产品或相关方案,我也需要

网友G:
可以。hitech 人机界面有两个com口,内部有聚集指令,最新版本支持梯形图编程,可以用另一个通讯口与设备作自由通讯。

网友H(2003-05-30):
TPC嵌入式增强型智能人机界面      根据最新的嵌入式硬件、组态软件技术和工控设备DIY的生产理念,北京昆仑通态快速推出昆仑TPC嵌入式增强型PLC人机界面。     昆仑TPC是以研华的嵌入式系统硬件,微软的WinCE操作系统和先进的MCGS组态软件为核心,加上液晶屏、触摸屏等外围设备,快速构成的高性能的新一代人机界面。     3.2 TPC产品功能     l 稳定可靠的硬件设备:采用成熟、可靠、知名的嵌入式硬件设备。     l 高档的软件系统平台:采用WinCE操作系统和MCGS组态软件。     l 强大的界面组态功能:可以方便地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界面。     l 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可以保存、查询、打印各种数据,制作报表和趋势曲线。     l 众多的硬件交互功能:可以方便地读写各种PLC,智能仪表,智能模块,变频器等上百种工控设备的数据。     l 灵活的二次开发能力:能根据拥护的需求,快速开发定制满足特定设备的功能。     l 精确的回路控制功能:可以实现循环、跳转、判断、中断等复杂的流程控制。     l 强大网络通讯的功能:支持串口通讯、Modem通讯、以太网通讯等通讯方式     l 可靠的安全管理机制:保证系统数据的可靠性。     l 采用模块化设计思路:便于系统维修和设备部件更换。      MCGS--TPC产品:     KLKPC3350嵌入式开发软硬件平台:     Ø 硬件:研华PCM3350主板,233MHz,10/100M网卡,2串1并,2个USB接口,PS/2口,32M CF卡,64M 内存     Ø 软件:WinCE.net、Mcgs嵌入版开发环境和128点运行环境。     Ø 应用场合:用于快速的了解,学习和掌握嵌入式系统;用于实际开发各种嵌入式应用系统;用于不需要现场显示或直接使用VGA显示的各种现场。          KLTPC105L嵌入式增强型人机界面:     Ø 硬件:研华PCM3350主板(233MHz,10/100M网卡,2串1并,2个USB接口,PS/2口,VGA口),32M CF卡,64M 内存,外接24V电源供电     Ø 软件:WinCE.net、Mcgs嵌入版开发环境和128点运行环境。     Ø 液晶屏:10.4″TFT640X480,亮度250     Ø 触摸屏: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Ø 应用场合:应用现场设备、生产线等系统          KLTPC150L嵌入式增强型智能人机界面:     Ø 硬件:研华PCM3350主板,233MHz,10/100M网卡,2串1并,1个USB接口,PS/2口,32M CF卡,64M 内存,外接24V电源(不带电源)     Ø 软件:WinCE.net、Mcgs嵌入版开发环境和128点运行环境,存贮容量只需32M。     Ø 液晶屏:15″TFT 1024X768,亮度250     Ø 触摸屏: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Ø 应用场合:应用各种现场设备、生产线等系统。          KLTPC105T嵌入式增强型智能人机界面:     Ø 硬件:支持Intel赛扬/PIII处理器,10/100M网卡,4串1并,2个USB接口,PS/2口,VGA口)     Ø 软件:WinCE.net、Mcgs嵌入版开发环境和128点运行环境,存贮容量只需32M。     Ø 液晶屏:10.5″TFT 800X600,,亮度250     Ø 触摸屏:电阻/电容式触摸屏可选     Ø 应用场合:应用各种现场设备、生产线等系统

网友D(2003-07-30):
说明: 1、可直接与富士 三菱 欧姆龙 松下 西门子 AB GE等近30个厂家的100多种PLC通讯; 2、 可直接与计算机、单片机等通讯;带打印机接口(并行/串行); 3、 可直接连接富士G11 P11 E11及6000V高压变频器,一台POD可同时与多台变频通讯; 4、 可进行多重连接,一台POD可带多台PLC,一台PLC可带多台POD;一台POD可以同时与不同厂家的PLC通讯(目前限FUJI、OMRON、三菱、夏普); 5、 可直接连接温控表,FUJI RKC OMRON 横河等,最多可连接31台; 6、 通过POD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对三菱PLC进行上/下载、监控,无须插拔,方便调试; 7、 网络功能强大,可以上挂以太网、PROFBUS-DP、CC-LINK、T-LINK、SX总线等,而且可以和具有MODBUS功能任意设备通讯; 8、 具有32位RISC CPU,通讯速度可达115200bps; 9、 开发软件功能强大,可随意开发定制,且方便易用; 10、适应工业现场环境,可靠性高,前面板防水等级IP65; 11、具有屏幕保护功能、浮点运算,四级密码功能,可接摄像头; 12、可以在线编程调试,无须插拔,具有仿真功能,无须PLC即可调试程序,快速修改画面; 富 士 贸 易(亚洲)有限公司 北京办事处 波力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8 6493 68486774 传真:010-68486494

网友D:
我正急需用触摸屏实现对变频器控制的方案和通讯方面的资料(西门子)请大家能够帮我 shipeilin760430@163.com

网友I:
fuji触摸屏很轻松实现,单本人做过的项目中就连过三菱、日立、东芝、台达、ABB、FUJI等变频器,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