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问题??

楼主(2003-08-15):
目前遇到一个项目,是有关杀菌釜自动控制系统的,是用来做出口罐头杀菌的,所以对杀菌,冷却过程中的温度,压力要求非常严格,要求用PID调节,在保温杀菌过程中温度不偏离设定值0.5度,压力不偏离设定值0.1巴,我没搞过PID控制,但为了生存,硬着头皮把这个项目接下来了,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两个,一是不知道P,I,D三个参数的具体设定方法,二是程序里具体怎么编制,请各位大虾帮我一把,感激不尽!!

网友A:
基本不可能

网友B:
清访问沈阳中天科技有限公司网页http://www.zenith-st.com 那里有基于EXCEL提供好几种pid参数整定方法,搞工程项目不可多得的工具!

网友C:
那个网上什么都是"建设中",无法下载啊,小弟也想要一份,能否给寄一份啊:heima123@sina.com.多谢.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PLC?P I D 整定不太容易。视使用情况调试着重点也不同尤其是温度控制,测温位置不同都有很大影响。表温+/-0。5度能做,但实际温度就难说了。

网友E:
是不是你应该先对系统建立数学模型,找出传输函数式采用数学的办法模拟仿真求出响应曲线,找出一些值;或者查一下资料看有没有关于经验法提供的p,i,d值极其相互关系式。另外omron, 松下的产品有比较好的温度控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