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怎样才能将编码器信号送到plc中?

楼主(2003-08-15):
各位高手:我想用一个编码器来检测生产线的速度,请问怎样才能将信号送到plc中,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A(2007-07-05):
看到你发的贴真是好笑,你编好PLC程序了吗?编好了就用A B Z 这种编码器就好,你选(三凌PLC)用X0为高速脉冲输入,A接上去就可

网友B:
联接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看你用什么样的信号了。就我目前可以给你介绍的有1.增量信号进PLC高速计数模块。(常见的)2.SSI进相关PLC模块。3.Profibus-DP信号进西门子S7-300DP。4.DeviceNet信号进三菱PLC。等等等等。关键在于你需要的速度、整个系统所走的通讯方式。总之在于一句话,适合的才是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