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我!!E520 -接了220V 怎么办??

楼主(2003-08-15):
大哥大姐,救救我吧,我把E520变频器接到了单相220上,冒烟了,现在怎么办??!!!

楼主:
检测发现,整流模块、逆变模块都还正常,只是一个白色的陶瓷样的东西好象烧裂了,还会有其他问题吗??!!严重不严重??

网友A:
估计电阻坏了。我们这儿可以修。

网友A:
但是我不会修

楼主:
那个是电阻吗??? 我和另外一个比较了,好象都是那么大 我在去测一下。 谢谢您!!! E520可以接到单相220上吗??

网友B:
应该是一个电阻,再测一下电阻后面是否有击穿。悲痛吧!

网友C:
白色四方形的确为电阻,即称为启动电阻,另外E520本身就是接220V电源,单相.三相都可以,如果不会修可以与我们联系,联系地址是武汉三菱特约维修站。电话;027-85712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