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不稳定,死机问题求救(大众LEO VIA芯片)

楼主(2003-08-15):
硬件:P3 1G、128M、5400转笔记本硬盘 操作系统采用ghost的WIN200 SERVER,安装了VIA 4 IN 1补丁,且安装运行SQL SERVER 2000 外供电源由48V DC-DC转换至12V和5V 运行大约两天就死机了,原因可能会是以下几个: 1、系统散热问题,10cm厚度,仅对电源和CPU采取了散热; 2、系统电源问题,运行SQL和配套的软件时,造成了很大运算量,电源电流骤然由0.5A左右增大至1.3A,在电源线上造成了较大压降(!!0.3V—0.5V),使得主板电源供应电压不足导致(风扇使用的是单独风扇); 3、芯片组问题,VIA芯片组不稳定,原来未用4 IN 1 pack; 4、硬件配置过低,仅128M SDRAM,运行SQL及大运算量软件困难, 5、电磁干扰,15cm外就有高频电子期间的干扰环境,但是整机用了3mm厚的铁机箱,40%的栅栏散热栅格; 急!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有任何意见建议请mail:dmeds@sohu.com

楼主:
附:主板型号 : EMB-867 CPU Socket Socket 370 CPU Supported Intel Pentium III / Tualatin / Celeron, VIA C3 CPU Front Side Bus 66/100/133MHz Chipset VIA ProSavage PN133T (TwisterT) North bridge: VIA VT8606, 552 pin PBGA South bridge: VIA VT82C686A/B 352 pin BGA L2 Cache CPU integrated BIOS Award BIOS System Memory One 168-pin DIMM socket; Max. 512MB SDRAM IDE Interface Two enhanced IDE interface supports 4 IDE devices including UDMA33/66/100, PIO mode 4 and bus master mode FDD Interface Supports up to two floppy disk drives: 3.5"(720KB, 1.44MB or 2.88MB) and/or 5.25"(360KB or 1.2MB); with 3 Mode support Super I/O VIA VT82C686A/B + Winbond 83877TF Parallel Port Two parallel ports support SPP/EPP/ECP Serial Ports One RS-232/422/485 and three RS-232 ports Watchdog Timer Generates system reset; 16 levels Solid State Disk Interface One SSD socket supports 2MB~144MB M-Systems DiskOnChip flash disk Hardware Monitoring VIA VT82C686B, monitoring voltages, temperatures, and fan speeds

网友A:
照你所说,应该问题集中在: 1\您的操作系统上 3\你的电源 2\整体散热 还有一法就是:换环境,单独排除故障,DEBUG了!!!

网友B:
给via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