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TA-A变频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3-08-15):
今天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怎样解决 有一台织布机,使用了一台DELTA-A(2.2KW)的变频器,上电后控制面板显示正常,但是不到一分钟,面板显示的数值开始闪烁,在F0.0和0之间变化,变频器内部发出喀嚓喀嚓的触点闭合断开的声音(无规律),操作面板控制键不起作用,请大家帮忙告诉我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2003-07-01):
很可能是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B:
开关电源芯片3842可能有问题

网友C(2003-08-13):
先試著RESET一下﹐看不良現象還有無生成﹐再注意觀察上電以后﹐機器里面有無不正常的電火化產生﹒

网友D:
把面板取下后重新安装上试一下! 如果面板是引出的请更换一条延长线!

网友E:
建議; 1. 再次上電,RESET,如有動作,從設出廠值. 2.RESET如沒有動作,可能是欠壓保護不斷啟動結果, 看VBUS保護電路及MOSFET驅動電路有無電阻損壞.

网友F:
不知你用的變頻器的環境是? 震動 還是有其它干擾源.可能是鍵盤與控制板的端子接觸不良,確認一下,試試看,等你好消息!

网友G:
这个我在西门子mmv上也遇到过,换了扳子就好了

网友F:
只会换板子谁都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