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FD037A23A维修

楼主(2003-08-15):
有台一VFD037A23A变频器无任何显示,检查未发现烧坏器件。面板控制电源没有,请各路高手帮忙指点,电源主要有那部分送出。 多谢!多谢!

网友A:
检查以下振荡板器件是否有坏。

楼主:
在那里?那些器件?怎看不到?谢谢!

网友B:
检查电源启动电阻是否断了!!限流电阻!!

网友C:
建議: 1.在PB 和CB接觸有問題 (環境惡劣會氧化). .2.keypad 和 CB 有無問題(易鬆動). 3.把control board 拆下加電,測量端子電壓.判斷損壞情況.可能壞的元件:限流電阻(在power board 大電容的旁邊)震盪IC(3842) .

网友C:
如有技術及產品需求,請至e-mail .nesman.zhu@deltadg.com.cn

网友D:
台达变频器在电源板上变压器旁边的模块,激振的启动电阻或者电容.检查是否烧坏如果没有,就是模块.还有不清联系电话027-85712619 武汉维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