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部制动电阻过热问题

楼主(2003-08-15):
请问各位:    我使用富士变频器FRN5000G11型75KW来控制某电站的两台22KW的电动机,此电动机用来提升或降落电站尾水闸门,闸门重量为34吨,变频器配了制动单元和外部制动电阻,制动电阻的阻值为33欧,共5只并联,每只电阻功率为2000W。电机在提门的过程中制动单元不参与工作,但电机在落门的过程中制动单元投入,制动电阻也投入,落门的时间需要30分钟。在落门过程中外部制动电阻出现过热现象,请教各位此种故障该如何处理。 龚嘴电站

楼主:
请问用的是哪家的制动单元,有可能是电阻选型问题。

网友A:
你好!! 因为你的负载的制动时间很长,而且制动的转距也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你加大制动电阻的功率,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不要改变电阻的阻值,只有在无法正常制动的情况下,才可以改变电阻值(如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