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client 以什么样的形式创建

楼主(2003-08-15):
我需要创建一个opc client, 但是需要对它进行组态,也就是说需要出现在组态画面上,而且我的整体架构是b/s模式,请问各位,我在什么里面建造client 端,它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组态画面中,可以实时显示和控制。另外如果我要是将数据联入数据库,应该做什么开发。 谢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OPC 点有几种常用的形式 1. bool 2.int,3.real,4.string 如你的组态软件是server,一般支持这几种方式,实时显示比较简单,控制上要先制定相应的通讯命令。如第几站的第几号开关动作合,或动作分。数据显示吗,这可是组态软件的强项 进数据库就是把OPC的点用ADO或OLE DB转入SQL或DB2.

楼主:
谢谢回复,但能否再具体点,尤其是实时显示上,我的client端怎么开发? 对不起,因为初次做,所以一头雾水。

网友A:
opc client :省钱的作法当然是用 opc daauto.dll(网上有免费的 http://tuolin2003.51.net 上OPC common dll )作,VB版比较多。 如果要方便的话用第三方工具包.opc client develop kit 来作就可以了。

网友B:
请问那里有这个OPC CLIENT DEVELOP KIT 的软件包的下载,网上有这种教程吗?!那里有下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