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可不可以再接一个显示器

楼主(2003-08-15):
(无正文)

网友A(2003-01-23):
你可以通过局域网让触摸屏和显示器互为冗余

网友B:
DIGTIAL 触摸屏可以

网友C(2003-03-03):
三菱的A985GOT可以.

网友D:
请问触摸屏可不可以做显示器用,此显示器只做显示器没有控制功能

网友E:
你可以买一台市场上的普通显示器,找做触摸屏的厂家定做。有需要请联系! ADAM4520@EYOU.COM

网友B(2003-04-25):
用PPC可以接。(超薄电脑) www.evalue-tech.com zhengjing1028@163.net

网友F:
看一看www.mcgs.com.cn

网友B(2003-08-15):
可以,FUJI触摸屏轻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