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2n PLC的编程口,和串口可不可以同时操作

楼主(2003-08-15):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如果你的计算机由两个串行接口,那么可以一个接通讯口,一个接编程口;两个同时可以工作。可以用通讯口做上下位机的通讯;编程口监控plc的状态(观察梯形图即可)。这样便于程序的调试。

网友C:
谢谢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