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孔板流量计能否换用

楼主(2003-08-15):
请教如果我把一个孔板流量计用于另一相同管径但流量不同的管道中使用,孔板是否需要重新做,我的差压变送器量程是可调的。有高手能帮助我吗?急!!!

网友A:
看一看你的流量范围的变化有多大,可以用软件算一下,可以将你的孔板的参数和另一管径的流量参数发给我,我帮你算一下。 请电邮:allenzn@sina.com

网友B:
可以换用。但是要根据流体重新计算参数,并按照计算结果调整差压变送器。如果流体计算结果差别大的话,可能要换孔板不过花不了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