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00的PASSWORD

楼主(2003-08-16):
由于设备改造需将原S7-200的程序修改或删除重写,但是只能读出原程序,不能修改或删除原程序因为PASSWORD忘记了。请问各位高手如何作,只要能删除原程序就可以。

网友A:
不是高手说明书,系统说明书上有 忘记PLC密码怎么办 如果您忘记了PLC密码,则必须清除PLC内存并重新载入程序。清除PLC内存使PLC处于STOP(停止)模式,并将PLC 重设为工厂默认值,但PLC地址、波特率和当日时钟时间除外。 欲清除PLC中的程序: 1. 欲清除PLC中的程序,选择菜单命令PLC > 清除叄–lear叄允尽扒宄倍曰翱颉? 2. 选择所有的复选框,并单击“确定”按钮,核实执行的步骤。 3. 如果已经配置密码,STEP 7-Micro/WIN会显示一个密码授权对话框。欲清除密码,在密码授权对话框中输入 CLEARPLC,继续执行“全部清除”操作。(CLEARPLC 密码不区分大小写。) “全部清除”操作不从内存磁带移除程序。因为内存磁带存储密码和程序,您必须对内存磁带重新编程才能删除丢失的密码。

楼主:
不是高手:你好! 根据你的提示,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想再请教一下关于使用S7-200通讯方式控制多台变频器的方法。变频器最好是FUJI的。采用什么通讯线,如何线路连接,建立通讯。 如能提供例程再好不过,先行谢过! YAOJIAN701214@SOHU.COM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楼上方案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