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功率与力矩转化

楼主(2003-08-16):
请问各位同仁: 在伺服电机里,知道其功率大小,该怎么算出力矩大小,这里的计算与小惯量,中惯量,大惯量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3-02-22):
如果是200W的松下伺服电机,它的力矩是多少?(小惯量,中惯量,大惯量)

网友A(2003-08-15):
对于松下伺服,在额定转速内是恒扭矩输出的

网友B:
200W的松下伺服额定力矩为0.64N·m,最大力矩为1.91N·m。 200W的没有中惯量,大惯量的。 计算公式为T=P*9550/n 其中T为额定输出扭矩,单位为N·m,P为功率,单位为KW;n为额定转速,单位为转每分。松下伺服有三倍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