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欧姆龙的朋友们交个朋友

楼主(2003-08-16):
LD25315 MOV A #0840 MOV B DM0020 MOV A #0836 MOV A DM0022 MOV A #0965 MOV B DM0024 LD NOT 0001 AND 25401 OUT 255200 LD 25313 PRV A 000 PRV B 000 PRV C 000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和我讲一下,有劳了

网友A:
LD25315 如果首次循环有效(253.15=首次循环标志) MOV A #0840 指令错。MOV指令正确应该是 MOV 数据源 目标字 可能是 MOV #0840 A [传送0840(BCD格式)到符号A] MOV B DM0020 传送DM0020的内容到符号B MOV A #0836 指令错。可能是 MOV #0836 A [传送0836(BCD格式)到符号A] MOV A DM0022 传送符号A的内容到DM0022 MOV A #0965 指令错。可能是 MOV #0965 A [传送0965(BCD格式)到符号A] MOV B DM0024 传送符号B的内容到DM0024 LD NOT 0001 如果位0.0无效 AND 25401 并且0.02秒脉冲位有效(254.01=0.02秒标准脉冲标志) OUT 255200 地址错误。可能是252.00 (输出252.00) LD 25313 取常通标志(253.13=常通标志) PRV A 000 指令错。读高速计数器PV PRV指令正确应该是:PRV 指定高速计数器输入(P参数) 控制数据(C参数) 第一个目标字(D参数)(详细请参考CPM1A编程手册电子版(英文版)第331页) PRV B 000 PRV C 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