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程实现问题? 谢谢

楼主(2003-08-16):
现在有一个现场 用plc连接的 现场是 一个舞台的幕的标杆 有的时候会有 5个标杆一起动作 甲方 怕有时间延迟 组态王能达到这个要求吗 上位机 与下位机连接 采用 rs232的 速度 很快 要求延迟不超过15ms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逻辑控制工作应由PLC完成。 您所指的延时是指哪一方面。 1、上位发送控制指令到输出执行的延时? 2、逻辑回路的控制演示? 3、还是。。。。? 您也可以致电: 北京:010-82665206-技术部 上海:021-64380748-技术支持 广州:020-87503516-技术支持 成都:028-85230925-技术支持 我们的专业技术支持工程师会协助您解决现有问题。

网友B:
光用PLC可以完成吧,15ms没问题

网友C:
速度在PLC上解决比较好,效果可从PLC取数据再放在组态软件中.

网友D:
如果是用通讯控制,通讯自身的耗时、多余的检查时间大概都超过这个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了 我今天请教别人 在请教的过程中明白怎么回事了 上位机 发送控制指令的时间延迟不能超过15ms 显示的延迟 到是无所谓的 而且 杆的下降高度 不能有2cm的误差 组态王能做到吗?

网友B:
恐怕有点悬 定制或自己写一个可能能实现

网友D:
内容不够详细,大致上需要订做驱动或者做控件,有机会到上海分公司来仔细谈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