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想自己做数据采集卡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2003-08-1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ISA接口就很简单,找个AD转换芯片资料看看就行了, PCI要处理总线复杂多了。 还有个简便办法,就是找个带AD转换的单片机做在卡上,省事多了,还能扩展智能采集、控制,象AVR、AD这样的单片机很多,有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