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采样时间和中断时间

楼主(2003-08-16):
PID控制中传送PID参数有装入采样时间语句,此采样时间是否必须与设定中断(此中断执行PID指令)中的中断时间一致?在一致的情况下采样时间设定语句可否不用?二者之间有何区别和联系?本人刚接触S7-200,300,很多问题搞不清楚,请各位大虾赐教,谢谢!!!谢谢!!!!!!!!!!!!!!!!!!!

楼主:
问题太简单??可我就是不清楚啊,拜托哪位说一下

网友A(2011-02-20):
有同样的疑问,同问,求解!

网友B:
问题太简单??

问题不是简单, 而是很奥妙。采样时间和中断时间没有必然的关联。虽然西门子向导或例子采用了中断(可能是它为适应大惯量系统),但是PID并不是一定要有中断,而且大量实用的PID程序是不采用中断的。

一般来说,大惯量系统采用大的采样时间,小惯量系统采用小的采样时间。

网友C:
“采样时间必须与设定中断(此中断执行PID指令)中的中断时间一致”,这又是什么道理?

网友A:
对:老愚者 关于

问题太简单??

问题不是简单, 而是很奥妙。采样时间和中断时间没有必然的关联。虽然西门子向导或例子采用了中断(可能是它为适应大惯量系统),但是PID并不是一定要有中断,而且大量实用的PID程序是不采用中断的。

一般来说,大惯量系统采用大的采样时间,小惯量系统采用小的采样时间。

谢谢老愚者前辈的回复,有点顿悟的感觉。

再问:电子膨胀阀的PID控制:控制参数为温度差(T2-T1),是通过调节流量来控制这个温度差为定值;小弟对“这个系统算是温度控制系统,还是流量控制系统”有点拿捏不准,倾向于温度控制;不过在宋伯生老师编写的《PLC编程理论 算法及技巧》一书中对这两个系统的采样时间(周期)的建议是:流量控制系统,一般为1~5s,优选1~2s;温度控制系统,一般为10~20s,没推荐优选值;无论是是流量控制系统,还是温度控制系统,采样时间值均大于定时中断所能提供的时间(1~255ms),根据你上面的回复(工程经验),我的想法是不采用中断,而采用定时器来控制“原来在中断程序中”的程序,定时器时间为采样时间,希望老愚者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B:
我对电子膨胀阀并不太了解,对其PID控制更是没搞过,所以不好乱建议。

本人感觉,如果仿照西门子的例子或向导,好象很难少次调整PID参数就取得理想的效果,除非你的控制对象能象实验室里的对象,仍由你折腾。所以我搞PID控制,PID参数都是可变的,控制目标值与给定值差值大,自动增大P减少D,减少动态过度时间;差值小,自动减少P增大D,控制稳定。

网友A:
对:老愚者 关于

我对电子膨胀阀并不太了解,对其PID控制更是没搞过,所以不好乱建议。

本人感觉,如果仿照西门子的例子或向导,好象很难少次调整PID参数就取得理想的效果,除非你的控制对象能象实验室里的对象,仍由你折腾。所以我搞PID控制,PID参数都是可变的,控制目标值与给定值差值大,自动增大P减少D,减少动态过度时间;差值小,自动减少P增大D,控制稳定。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也不算太清楚,电子膨胀阀是利用步进电机驱动阀芯的阀门,最大开度为满步(假设为800步),在系统运行时要有一定的开度,即不能为0步吧(假设最小开度是,为70步)。我是新手,算是我控制程序的处女作罢,呵!我没有采用S7-200的PID向导。程序用增量式PID算法,PID参数根据控制效果调节参数,试试吧!谢谢你,老愚者前辈!有问题可能还会讨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