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多主站时采用PPI通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3-08-16):
系统简介:上位机采用kingview6.02,下位机为cpu224 4台,每台plc上都带一个td200显示器,采用ppi通讯。在这个系统中,上位机及td200均为主站,而plc为从站。从西门子的说明书上看,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td200与plc通讯正常,而组态王则找不到设备;如果将所有的td200关掉,则组态王与plc通讯正常。因此,我认为这是多主站引起的问题。   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将这个系统调通?或各位以前如果调通过类似的系统,是用什么方法做的?     多谢名位!

楼主:
用CP5611,采用MPI协议(包括TD200),试一下。 PC/PPI电缆不支持这种连接方式。

网友A:
如果使用PPI通讯协议的话,这种做法肯定不行。

网友B:
看一下S7-200里面的帮助就知道,PPI协议不支持多主站通讯,要么用MPI协议或者采用CP5611

网友C:
楼上的,PPI协议不支持多主站通讯吗?看系统手册好似可以啊

楼主:
大家好! 西门子提供PROFIBUS-DP和AS-i用于现场总线和通讯。我的理解是PROFIBUS-DP功能更全,可以完全替代AS-i。但我见有些地方它们同时在使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D(2009-02-20):
同志们  PPI多主站协议  到底支不支持多主站的控制系统???看书是完全可以 啊

网友E:
PPI支持西门子自己(生产的设备)的多主站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是LZ的多主站中有1个非西门子的上位机,请高手解决吧.

如果能将其中的1个224换成有有2个通讯口的224XP或226,用它的1个口与所有的TD200和224组成PPI网络,另外的1个口与组态王通讯,这样估计没问题.

网友F:
我的多主站模式就是2个西门子S7-200 PLC和一个Hitech屏通讯,其中屏和其中一个PLC是PPI主站

通讯正常,就是嫌速度低,025秒通讯一次.19.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