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教关于怎样提前知道CNC机床丝杠是否磨损

楼主(2003-08-16):
大家好!我厂从韩国进口的一台HP500卧式加工中心,在2年内分别更换了X、Y、Z轴丝杠,都是在正常加工时突然坏掉!丝杠滚珠磨碎,请问我怎样才能提前知道!做到预防保养?谢谢!

网友A:
深圳鼎利数控设备维修公司 本公司是深圳市首家专业数控设备维修公司,公司工程技术力量雄厚,承接国内外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电脑锣、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维修和改造;对数控系统(FANUC、MITSUBISHI、YASKAWA、SIEMENS等)和电子板的故障进行分析、判断和维修,并对维修后的数控系统和电子板的同类故障三个月内保修;翻新、改造二手数控机床并提供保修服务; 回收、销售二手数控机床及机床的机电零配件。 本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凭借“尖端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全方位的支持”赢得市场。“诚信为本”是我们的经营原则,“让客户满意”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山门路16号天阳大厦B座 TEL:O755-27718078 27066583 FAX:0755-27066585 手机:13510646953 联系人:陈小姐 E-MAIL:SSCCLLXX@163.COM 邮编:518105 工商注册号:4403062000547

网友B(2006-09-20):
楼上的,小心呀!不合规矩。
建议楼主在停机时摘下各电机轴连接线,用手推各轴,看能否推动。

网友C:
任何传动轴都是有它的使用期,X,Y,Z轴在出问题前有其不正常的病态出现,换句话说:是你没有注意到它给出的信息,我想主要是你的保养没有做到位,定期注油,会好一些

网友D:
都是在正常加工时突然坏掉!丝杠滚珠磨碎
-----------------------------------------------------------
请问楼主你的加工中心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撞击现象呢?

网友E:
设备维护,特别是机床这样的精度高的设备,维护难度比较大,因为平常肉眼看不到的或耳朵听不到,需要部分检测仪器,另外维护一定要有记录,根据记录可以总结一些规律,经验呀是时间和教训的产物

网友F:
同意
jiuxinf: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9-24 11:52:00
设备维护,特别是机床这样的精度高的设备,维护难度比较大,因为平常肉眼看不到的或耳朵听不到,需要部分检测仪器,另外维护一定要有记录,根据记录可以总结一些规律,经验呀是时间和教训的产物

网友G:
机械损坏特别是大东西一定有迹可寻。平常多注意关察,一旦发现了以后就是经验了。

网友H:
个人觉得要目就是你们那里的工作环境很恶劣导致细小的颗粒滚进去了
还有可能就是设计的不合理
丝杠的端部受到径向力

网友E:
"丝杠滚珠磨碎"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力不均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