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动停机再起

楼主(2003-08-16):
我使用1.5kw台达变频器带750W变频电机。现常出现运行时停机,没有故障显示,停机后可以自动重新开机,重复以上故障。采用启动按纽+自锁回路+继电器控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一种为控制电路问题如接触不良,可把变频器原控制继电器拆除采用选择开关做控制试运行一段时间,就可看出是否为控制线路问题。问题还在变频器的I/O板是否正常。 二为电压正常变频器的控制板问题故障。

网友A:
我是台达的代理商,台达的产品还是比较稳定的,我觉得你那可能是控制线路接触不良,因为台达保护还是很多的,都会有显示。你可以选择面板控制起停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变频器都是在运行一周后出现自动停止并自动起动的问题,已试了三台但仍不解决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C:
深圳鼎利数控设备维修公司 本公司是深圳市首家专业数控设备维修公司,公司工程技术力量雄厚,承接国内外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电脑锣、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维修和改造;对数控系统(FANUC、MITSUBISHI、YASKAWA、SIEMENS等)和电子板的故障进行分析、判断和维修,并对维修后的数控系统和电子板的同类故障三个月内保修;翻新、改造二手数控机床并提供保修服务; 回收、销售二手数控机床及机床的机电零配件。 本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凭借“尖端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全方位的支持”赢得市场。“诚信为本”是我们的经营原则,“让客户满意”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山门路16号天阳大厦B座 TEL:O755-27718078 27066583 FAX:0755-27066585 手机:13510646953 联系人:陈小姐 E-MAIL:SSCCLLXX@163.COM 邮编:518105 工商注册号:4403062000547

楼主(2004-04-16):
这个讨厌的问题又出现了,请大家继续关注

网友D: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查06-08显示故障为05热动电驿。不好搞啊!

网友E:
干扰,国产的变频器在接触器吸合的时候,会停机自起。台达的大概也是吧

网友F:
我也怀疑是干扰,经查,台达1.5千瓦的B版通过了EMC认证,而我用的A版本的没有EMC认证,请讨论有无关系!!!!!!!!!

网友G:
我觉得还是继电器的可能性大一些,换一个看看。

网友H:
可能是控制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F:
已确定是干扰所致,但又不想加滤波器,如果变频器内置多好啊!还在努力想办法,毕竟还是中国的产品,不忍放弃,请继续讨论

网友I(2010-04-15):
我用的是三菱E540,经常非正常停机,急啊?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J:
台达电源有问题会出现自己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