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
笨蛋!

楼主(2003-08-16):
各位高手,我厂用的是ABB的ACS600变频器,变频器面板经常显示所带的电机发生堵转 故障,导致电机停转,我想请教各位有没有能解决堵转的方法??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变频器 有正反转功能,用面板什么按键能实现带电机反转,让所带的鼠笼电机实现反转????怎么设定啊???

网友A:
工控网上有手册,下载后看。

网友B:
ABB变频器的堵转是这样的,有三个参数:堵转频率。堵转转矩。堵转时间。当变频器在运行时低于堵转频率的情况下,检测输出转矩超过堵转转矩的时间超出堵转时间。变频器就判断为堵转状态。变频器保护。 在查电机没有堵转的情况下,查实际堵转故障时电流如为正常范围。可能是你的负载较重,又要低频运行。估计为冶金行业对吧?可适当调整低频转矩提升参数,或调整V/F曲线提高变频器输出转矩。同时再适量调整堵转保护参数一般即可。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021-54902218 李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