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问题!简直是奇迹!

楼主(2003-08-16):
S5采用DP方式下连接四台变频器,第一台为132KW,第2-4台为30KW.采用直流母线方式.CBP通讯指示全部正常,指令也能到达,就是第一台通讯速度很慢,非常影响生产.其它完全正常.

楼主:
高手快指点!!

网友A:
第一台的参数设置如何?工作方式?

网友B:
四台变频器间距如何?统一采用双绞线吗?第一台与PLC之间距离多长,如何设置?有配直流或交流电抗器吗?或是RFI滤波器吗?通讯速率设置多少?以上这些问题请注意。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021-54902218 李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