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传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3-08-16):
欧陆591P直流调速器的B6端子在设备正常时输出为24V,发生故障时降为0V,还没有按复位键,就又自动升为24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为何故障0V不能保持呢?

网友A:
欧陆的有自复位功能。你可以去掉此功能,或用PLC采B6点作一个故障自保点来实现保持功能

楼主:
感谢circinus工的解答,我想去掉此功能,但在591P说明书找不着有关此功能的介绍,circinus能告诉我调整591P里的哪项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