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供水系统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3-08-16):
有一台三菱F540-37K-CH变频器要安装一恒压供水系统。现有一输出模拟量为4-20mA压力变送器,是否将此输出量直接接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即可正常工作。另对变频器进行自学习设置外,还要对哪些参数进行设置。因本人初次接触恒压供水系统因此有很多东西还得向大家请教。 谢谢!!

网友A:
只要所用的变频器提供了该种信号的端子,就可以直接连接,如果没有那么就想办法转换后再接,是不是可以并联上合适的电阻就可以?我听别人说过,但自己没有试过。至于参数问题除了自学习的外,象与升降速的时间,频率,断电再启动,控制参数设置模式,是否采用pid控制方式等等都需要靠虑,实际上参数设置很简单,多读一下使用手册就会明白的。努力试一下!!!!

网友B:
可以直接输入,但其中有一个PID设定的接线缎子要短接,看书把,我为此沉浸用了3天,才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