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有关充电器!

楼主(2003-08-16):
现有一后备电源。蓄电池采用12v2a的免维护蓄电池两个串连,(需要24v),平时要求浮冲,但如果ac掉电后,最多可以放电到22v,请问如果从22v开始充电到最后浮充,电流变化的要求是什么?普通用变压器加整流桥的做的简易充电器能不能用?谁能提供比较好的充电器的厂家?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03-07-16):
刚开始充电的时候电流要大,随后开始变小。普通的可以浮冲,但是要冲电还是要专用的充电器。我可以给你做。

网友B:
一般铅酸免维护电池放电后,再次充电应先恒流充电,达到电池的均充值后再回到浮充。否则将影响电池的寿命且充电充不满。 我公司可提供。 联系方式:北京福源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95219

楼主:
wflzw:你好! 我用衡压的方式充电可以吗?电池我有保护,一般放电到22V我就切断电路,所以除非长期没有来电(停电后只有控制部分有电),否则电池很难充分放电。

网友C(2003-08-16):
铅酸电池最好的充电过程是先恒流,再恒压以充满电池而又不伤害电池。还要考虑充电时间要求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