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用数字量输入卡能对光电脉冲进行计数吗

楼主(2003-08-16):
我要做一个小型数据采集系统,8路模拟量,2路光电脉冲信号,我想选用泓格pci-1002 AD卡性能参数如下:32个单端或16个差分输入,16个数字输入和输出通道。 我想用这一块卡的数字输入功能来实现2路光电脉冲信号的计数,可行吗?这样可以省掉一块计数卡!多谢指点!!

网友A:
可以用软件加 DI or Interrupt 的方式来计数, 但效果会比 8254/Counter 差. 因为用软件计数, 当 OS busy 时, 有可能会来不及处理, 而造成信号的 lost. 也就是说, 计数的精确度会因 CPU 忙录的状况而定. CPU 愈忙, 精确度就愈低. 除非你要计数的信号频率本身就很低(高低电平的变化很慢), 那就无所谓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