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通信和总线

楼主(2003-08-17):
现在我正准备做关于变频通信的系统控制,请问各位如果用PC机通过485总线最多可控制多少台变频器;如果改用现场总线呢,用户要求实现如下功能: 1、 实现群启群停:可按照设定频率启动整个网络,可以时时修改每一台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2、 实现单台变频器的启停 3、 传输数据错误检测:将错误以报警的形式提醒操作人员,并提供相应的故障类型和解决对策。 4、 实时监测:上位机可以对整个网络的变频器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可查看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运行电流等参数。

网友A:
关于485总线我只知道三菱FX2N系列PLC使用485总线结构对一台三菱的FR-A500系列变频器进行控制,控制是通过在知道通信协议的基础上,编写PLC顺控程序实现的。可以控制多台变频器,但数量我忘了。物理层采用485标准,再配上不同公司的通信协议也就形成了一种现场总线。采用RS-485总线结构可带变频器的数量不是固定的,和很多因素有关。采用CC-LINK最多可带64个FR-A500系列变频器。 用三菱的FX2N系列PLC使用485总线结构对多台三菱的FR-A500系列变频器进行控制,可以实现你说的所有功能,不过程序量很大的,而且很复杂。上位机监控可采用组态软件或使用VC、VB自己编写监控程序都可以,建议使用组态软件,这样系统的可靠性、可操作性、数据库功能等,甚至是系统的开放性都会较好,价格也还可以。

网友B:
你说的这些功能其实是很基本的,你可以采用三菱的系统,另外,台湾台达(DELTA)的PLC和变频器都使用modbus的通讯方式,PLC内建MODBUS通讯API,可以直接使用,也可以用PC来控制,都非常方便。价格也相当便宜。看你的系统需求了

楼主:
现在我的用户方变频器已经用了,是艾默生和日本的安川的变频器。需要控制的大约近四百台.如果用组态的话,须增加何种设备

网友B:
四百台太多,最好分子系统来进行控制。

网友C:
uss协议或PROFI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