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错,紧急求救:siemens s5(115U)开机出错,请DX指教,或提建议,急,在线等待...

楼主(2003-08-17):
siemens S5(115U)开机出现“PLC连结错误”,后关机重启,系统在运行至读PLC程序块时出现“缺少PLC数据块49 53 54 55 88 90”随即停止运行。 将CPU板拆下静放2~3个小时后,装机,开机,出现“读PLC程序块目录”错误,随即出现“重用PLC备用失败”。 -----好像是和PLC连接不上,读不出程序,是否?还是PLC的数据块数据丢失? -----紧急求救!

网友A:
重新装程序或换CPU试试.

网友B:
我们用了好多S5系列PLC,你这种情况好象 CPU出了问题。建议更换或者咨询SIEMENS技术中心! 还有你用了EPROM吗?如果用了,建议拿下EPROM,直接 用电脑装入程序试试!

楼主:
谢谢founderkiller和plc888,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故障依旧,因没有备用的CPU而且也没有编程软件、下载线,真的不知道改怎么办了? 我那个CPU板上没有可拆插的EPROM和电池(有其他电源模块),听siemens技术中心人员说这种cpu的程序是通过编程软件和下载线写入cpu ram的,我想知道,这个cpu里面是否有内置的EEPROM,程序下载到这保存。如果没有的话那用户的程序又是保存在哪儿呢?总不能只能在RAM里面吧,要是那样的话,我拔了断电或拔了电池或将此cpu单个拆下不就是连程序都丢失了?请知情者告知,谢谢!

网友C:
你说得很对!不过我想问你CPU ROM中的数据你是否能确认完整无误?

网友D:
初始化程序有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E(2005-05-05):
我是网吧的网管 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如果我说的能让你们笑的话那你们就笑吧 我这里是无盘操作系统三号子机一开机就出错有时qq还登陆不上去出现错误我从装系统可是装到一半的时候就蓝屏了在从起的时候就好了 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死机,我真的急死了那个高手帮帮我我就谢谢你了 如有解救方案的话就加我的qq277319864 我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