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cc界面的问题

楼主(2003-08-17):
在以按键作为触发的事件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弹出询问的对话框,为什么再wincc第一次运行的时候询问对话框总不能弹到最前面,怎么解决。十万火急!!!!谢谢

网友A(2008-01-02):
您需要使用API函数的FindWindow函数来搜寻您的窗口,并且置在最前方,一般的做法并不使用函数来调用弹出式对话框,而是使用画面窗口来显示对话框的画面。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你的弹出询问的对话框的函数没有给出窗口句柄。

网友C:
在窗口属性里设。

网友D:
TO yuanle
怎么置在最前方?
C动作如下: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HWND hWnd=NULL;
int iRet;
hWnd=FindWindow(NULL,"WinCC C-Course");
iRet=MessageBox(hWnd,"确认启动泵","Question",MB_YESNO|MB_ICONQUESTION|MB_APPLMODAL);

printf("\r\r Example  3\r\n");
if (iRet==IDYES)
{SetTagBit("DI00",1);
}
else
{
SetTagBit("DI00",0);
}
}
已经使用了FindWindow函数,但第一次启动WINCC时那个对话框就是不能显示在最前面,第二次以后都可以显示在最前方。

网友E:
WINCC使用MessageBox()是有这个问题,建议不要这么用。

网友F:
支持楼上的说法
++++++++++++++++++++++++++
上海工控技术群:3072716
QQ:5634889

网友B:
hWnd=FindWindow(NULL,"WinCC C-Course");
这句话有问题
你的WINCC的标题是什么?
中文版的应该这样写
hWnd=FindWindow(NULL,"WinCC -运行系统- ");//注意最后的空格

网友D:
谢谢大家的指点!!
我现在是用VBA做的,感觉方便。用了一个MSGBOX函数

网友D:
TO ranranplay
改了也不行。我的WINCC版本为6.0 SP3。
用VBA如下:
Dim R
R = MsgBox("确认启动泵?" ,4 +48 ,"泵操作画面")
If R = vbYes Then
HMIRuntime.Tags("DI00").Write 1
End If

网友D:
今天看了一下,好像是VBS,不是VBA;有什么不同呢?还有VB...

网友G(2009-05-08):
以上6楼写的,我试过,编译保存时出现HWND未定义的现象,我试过多次,messageBox前面的HWND只能是NULL,这样,不对消息框处理,下面的画面还能操作。我希望得到象vbs脚本的MsgBox那样,出现消息框,只能对消息框处理之后,才可以再处理其他的。请高手指点。